求助ga-g31m-es2c不触发。。

楼主(2012-03-11):
待机电压有3.3V 量了一下IO(8718f-s)的五个脚的电压。106 ,103.102.107.其它正常。发现102脚只有0V.南桥的几个待机电压都正常。然后我去量南桥旁边的晶振。两脚分别是0.35,0.2。我再去量102脚,发现有3.3V,点开关触发。。。
重新拔掉电源再插上。直接去量102脚还是0V.但去量过晶振的脚之后,102脚又有3.3发。。。。。。。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你是基地出来的   晶振 协震电容  南桥

网友:
晶振 谐振电容 都换它 在不成就是SB了

网友:
工作条件未满足啊,查查那个供电没有

网友:
加焊南桥绝对好

网友:
有学习一个经验,,,

iamzzl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应该是晶振或协振电容 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这个是南桥的问题换南桥

网友:
测两脚的晶振的阻值。1100,1000左右,正常吗?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技嘉的板做的跟别人不一样,我一般测Intel的板大约都在700多

网友:
加焊IO或者换一个

网友A:
好让人失望啊。不行就翻书看看了。晶振很明显的不正常,最好的方法就是跑下南桥到晶振的线路。还有就是你可以直接加焊下IO。前提是晶振必须是OK!辛若了兄弟,慢慢来吧,不要着急吗?

网友(点评):
南桥到晶振的电路还要跑呀

网友:
换了晶振还是不行。。。

网友:
传说中的摸晶振开机!这个很麻烦!晶振和谐振电容反复换N次也不一定能解决。

网友:
修过一次,换南桥好了

网友:
GB的桥,换一个吧。兄弟,,,上次我也搞过这个型号的主板,先加焊一下,可以开机,,,

网友:
妈的,拼了,干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多换晶振和电容是解决不了的!

网友:
呵呵!干好了没有?

网友:
加焊南桥,结束,老样子、、、
------
碰一下晶振,就能触发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晶振,谐振电容,加焊sb,再不行换桥咯

网友:
换了谐振电容,还是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起振了没有?

网友B:
晕,典型的晶振不良,为什么选择加焊桥却不先代换个晶振适下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好让人失望啊。不行就翻书看看了。晶振很明显的不正常,最好的方法就是跑下南桥到晶振的线路。还有就是你可 ...

我这里说的跑线,就是让确定下与晶振相连的元器件有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晕,典型的晶振不良,为什么选择加焊桥却不先代换个晶振适下呢

试过了啊,换过了、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说的跑线,就是让确定下与晶振相连的元器件有没问题

测试过了电容都正常,我在重植南桥了、、、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测试过了电容都正常,我在重植南桥了、、、、

电容你用测的?看你也是基地出来的,饼哥有说过电容可以用万用表测得出来一定是好的吗?直接代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你用测的?看你也是基地出来的,饼哥有说过电容可以用万用表测得出来一定是好的吗?直接代换吧

我在第一页的时候,不是说了换了两个谐音振电容。。。跟晶振。

网友:
我打开南桥发现有五个掉点,唉。。。不想弄了

网友:
晶振   谐振电容

网友:
有些板如果CMOS电路电压不够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我碰到过一块过完跳线没电压了   后面发现是被一个电容拉低了  拆掉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