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U盘装系统啊

楼主(2012-03-11):
请问大家怎么用U盘装系统啊

网友:
给你介绍个老毛桃 U盘制作 你去看看··有教程

网友:
网上搜一下就知道,大白菜一键搞定

网友:
先下载个ghost系统,把里边的ghost文件释放出来,用自己做的pe进去后安装几个

网友:
先做个U盘启动,然后找个GHOST映像放在U盘里

网友:
制作一个带PE 或者GHOST的U盘启动器,把系统影响GHO复制到U盘中或者硬盘中,启动GHOST来执行即可……

网友:
还是百度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电脑店   可以试试哦

网友:
U盘要安装启动项。ghost镜像是需要在U盘或者C盘外的盘里面(因为系统安装在C盘)。开机选择启动项。具体参考hi.baidu.com/%C6%DA%B4%FD%B9%AB%C6%BD99/blog/item/ecd5685967293e5efaf2c050点html

网友:
我一直用大白菜,很好用,也比较简单,

网友:
有些专装系统噶U盘,好方便,默认为CD-ROM,一按回车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