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音的疑难杂症,救命啊 我崩溃了。

楼主(2012-03-11):
故障1 在耳机插入选项里 如果选 麦克风插入 内置音响有声音 耳机木反映
如果选择耳机插入 耳机有声音 内置音响无声音  不能插入自动选择
故障2 插一半耳机 左边有声音 右边无声音  全插进去,右边有声音,左边无声音。
救命啊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插头引起的,换一个试一下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接口的问题

网友:
忑他么的痛苦了,这个机器还没过保 这个接口实在是找不到,,悲了个催的。

网友:
明显口子问题

网友:
还没过保呀,还这么麻烦,给售后吧。搞得有点蛋疼

网友:
建议楼主还是先更新一下驱动在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