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电容,修复sony pct-5k2t 开机无显!!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日接到一台机器,sony pct-5k2t 又是同行送过来的N修机!!
常常面对这样的机器,几多感慨。
和师兄曾笑言到:一修机是处女啊,二修机犹如失足妇女,这样的N修机是什么,真是,,,,
一修机其实很好修的,大多数的时间,都在对付同行们留下的后遗症了,更别提什么故意设下的故障了,还记得曾经对付过
的一台N修机,电源芯片周边十几个电阻电容全部是故意乱焊接上去的,无语。
言归正传:
接可调,无短路,电流上到1.2A左右,摇摆二次,停住。
很明显是过不了显卡,怪不得压显卡。
压北桥,压显卡,是N多快修店的三板斧啊。
查线圈,查电压,均正常。怪了??
怀疑同行的BGA水平,仔细剔干净残余红胶,重新植珠,重做BGA。
试机,一样如故。
咱也试试三板斧吧,继续压北桥,依然不亮。
沉下心来,地毯式排查,搜索,,,,,
此主板由一块大板,两块小板组成。
仔细检查连接插件部位的时候,右手小指忽然觉得压住的右上边小板,uSB接口附近有温度。
怪了,这里怎么可能发热,再查,一个电容烫手。万用表一打,响个不停,再测该USB供电,为0V.呵呵。有戏。
赶快换掉。
试机,电流在原来的地方不再停顿,上去了,再下来温柔地摆动,机器亮了!!
就是这个usb接口附近的电容,大家看看。
想想原因,该电容为C445,由USBVCC0提供,该电流通过U27,由5vsuS转换而来,简而言之,就是5v的后级短路,造成的开机
无显,但为什么没有掉电保护,以在下的水平,就搞不懂了。惭愧惭愧。
电路图,需要的朋友就下载吧。

主板有短路,造成开机不显得真的不知道

网友(2012-05-25):
楼主还算诚实,顶一下

网友(2012-04-25):
按常理来讲如果有供电短路或者大电流超负荷会自动断电的。。。一修不仔细。。。二修机器其实没什么好搞的,基本上能修好都是要花很多时间或者成本的产生不了什么经济效益。。。客户很多情况都不领情的。。。

网友:
不愧是老手,就是细心啊,佩服。

网友(2012-03-21):
水平和运气都不错

网友:
学习了
这款板子坏的越来越多了

网友:
觉得对你有用的话,请麻烦顶一下,谢谢支持哈。呵呵

网友(2012-04-25):
佩服的是就这样把问题解决了,不知道你的手有多纤细,触感那么好,小电容都能摸到,佩服。

网友(2012-03-16):
图片最好上做个标记最好了!

网友:
维修的确要细心,查,眼,观,色。我顶。

网友:
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

网友:
俺平常都有个习惯,电感、大电容 都要量下滴

网友:
建议楼主换个像素高点拍摄微距的相机,看图片眼睛晕晕的

网友:
不错,很好,这些地方往往被我们所忽略!

网友:
经常修到USB问题的,但多数掉电,死机 。。。

是啊,供电短路,造成开机不显,我是真的不会想到

网友:
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 haha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,学习一下

网友:
呵呵,不好意思,临时用烂手机拍的,方便呗。

网友:
有图有真相,图文并茂,不错

网友:
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

Gogo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USB现在都是常用接口。因USB出问题的机率也有些高。以后还是要多注意这块了。呵呵

是啊 现在的USB都用的多很啊

网友:
又是一个电容惹的祸!!

网友:
大家老按照常规方法修机子,老是钻牛角尖啊,电流上1.2A不上去只是没过显卡,不一定是显卡的问同题,可能其它显卡工作条件没有造成。

但是一般人都会认为是显卡问题,因为被显卡门搞得怕怕的

网友:
很好,这些地方往往被我们所忽略

网友:
这已经很好了,以修复为理论基础,写的不错挺好的·····

网友:
学习学习了

Gogo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感觉如果是测出来的更容易有成就感。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,学习一下

维修本本》吕浩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还好没把南桥一起烧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