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行是冤家啊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天修一片华硕主板msn seplus 这板子2修的 本来是黑屏
修好了 15秒关机 提示 usb 过流
我查啊查
没招了 找出点位图 usboc67# 这个信号 低电平
你猜怎么着 同行把跳线拔了 这板子没点位图 我还真修不上

补充内容 (2012-3-16 08:44):
补充一下 这跳线是面板usb 不是后面的 所以不细心还真不好找

补充内容 (2012-3-16 08:45):
而且阻值正常 因为线路没有坏 只有测量到这的时候 电压不对而已

网友(点评):
同行是不怎么行,不过也让你长知识了,以后碰到ASUS这个15秒关机的先查跳线,再跑电路!

网友A:
你的同行不怎么行,无论是技术还是道德。。。

补充内容 (2012-3-15 20:05):

补充内容 (2012-3-15 20:06):
怎么有那么多人支持啊?????

补充内容 (2012-3-16 19:05):
怎么没人给我加分的???我静静的等着。。。

同意楼主: 4.9 反对楼主: 1.5

网友:
其实大家都是来拿分的。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5.0

网友:
你是没见过高手,用风筒做北桥的高手,笔记本秒杀的高手,沦落人家的到处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同行不怎么行,无论是技术还是道德。。。

也挺有知识的 这都能让他 找到

网友(点评):
知识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!

网友(点评):
确实很上火嘛 修好了,客户说不修了,拔跳帽那是轻的了。

网友:
我们这边只会换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也挺有知识的 这都能让他 找到

哪个城市啊??

网友(点评):
黑龙江 佳木斯 好像在哪听过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哪个城市啊??

黑龙江 佳木斯 没听过吧

网友:
我们这边到是又技术行的~~~问题是我的技术现在还不太行~~~正在努力中~~~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黑龙江 佳木斯 没听过吧

佳木斯的静电雷死人吧!

网友:
你的同行不怎么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佳木斯的静电雷死人吧!

哪有啊 你哪的啊

网友D:
同行修过的机子,好多基本上都是修不好 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同行修过的机子,好多基本上都是修不好 的

做手脚 不好闹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道德败坏啊

网友:
楼主的同行心太黑了点

网友:

引用 网友B:
黑龙江 佳木斯 没听过吧

我听过 《 悬崖》这部电视剧里有演这个地方

网友E:
佳木斯 那好冷吧?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佳木斯 那好冷吧?。。

屋里暖和 外面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黑龙江 佳木斯 没听过吧

黑龙江就听说过,哈尔滨也听说过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的头像好诱惑!

网友(点评):
维修中的事,,千奇百怪……

网友:
这个故障也让你这么火大,还上点图找,呵 呵

网友:
是台式的主板??本本的跳线还没见过

网友:
其实有时候拔了忘记装了,也是正常的

网友:
这事真不咋滴
给你修还做这事,要低是要你修还是不想让你修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有那么多人支持啊????

可能是这种事情比较常见 而且不好查吧

网友:
我想干维修的都会这么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佳木斯的静电雷死人吧!

那得静电那么大吗?

网友:
学习来的,楼主技术不错哦,我是小白

网友:
这世道适者生存

网友:
其实动手脚很正常的

网友F:
也许只是考下你,你也别太高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也许只是考下你,你也别太高兴!

我仇 都仇不过来 你都不知道东北人多坏

网友:
也不一定是同行要害你啊,也许是菜鸟不经意的弄成这样,呵呵,不过楼主又增长经验了啊

网友:
主要还是要看人呀,有的同行还好呀,真正高手做手脚我们也是看不出来的,当然也修不好

网友:
   扣BIOS 的  换 BIOS 的 同行 多了去, 2修 几乎没搞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问题我修过,是15关机是跳线的问题,usb口旁边有3根跳线针,放一个跳线帽去就好了

网友:
是不是同行接到板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啊

网友:
可以想象的出来。不足为奇

网友:
这不一定是同行的问题,有些可能是客户的问题,嫌价格高了什么的,我隔壁店的很小气,装个系统报20还和我还价到10块。一次,检测出电源坏了,他一句谢谢也没有,直接把机子拿到别人那修了,我正想,下次再让我修,我会把主板给他弄坏,让他出出血。

呵呵。。。也有道理。

网友:
还真是同行故意弄的,还是技术本身就不行,拔了忘记插了哟

这个说的也对啊,我也经常忘记的。。

网友:
鄙视那个同行

网友G:
看了半天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板,笔记本也没什么跳线啊,如果是台式机的话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了半天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板,笔记本也没什么跳线啊,如果是台式机的话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

usb 前面板的 usboc# 很好找吗?

网友:
同行,有的还行,有的就一塌糊涂了!!

网友:
那是河南人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碰到过几次了...一般这个情况,我先打阻值,然后就查看USB跳线

网友:
现在有的人为了赚钱真的不择手段啊

网友:
很正常,同行就是会搞鬼的。

网友:
我们这边的人,基本就知道,换芯片,换桥。

网友:
真正高手做的故障你是很难修好的

网友:
这话不错,本人深有体会,本来我还认为是我好朋友的个人,就是因为我回到同一个城市做维修,他把我看成仇人一样,总是设计陷害我,郁闷呀,同行真是冤家!

网友:
同行。。。。。自己修不好的,为什么不让别人修啊,强烈鄙视

网友:
这种情况在哪里都会出现

网友H:
主板USB跳线是怎么跳才跳出过流,我没看明白,难道是跳短路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主板USB跳线是怎么跳才跳出过流,我没看明白,难道是跳短路了?

华硕主板 南桥检测usb5v 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发现哪一组没有或者偏低 就会提示15秒关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主板USB跳线是怎么跳才跳出过流,我没看明白,难道是跳短路了?

不是短路 是没有5v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主板 南桥检测usb5v 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发现哪一组没有或者偏低 就会提示15秒关机

是所有华硕主板都这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