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AOC22“液晶显示器进水如何维修

楼主(2012-03-11):
22”液晶显示器因进水,导致下部约2cm的部分花屏,无显示,在网上查后:说把显示器拆看用冷风机吹可以解决,于是拆开后沿周边吹有约40分钟重新装上,结果在上部约1/3处又多出一约4mm的水平灰条,郁闷。请师傅指教:这个显示器还能维修吗?如何维修?

网友:
如液晶屏没坏换掉哪三张膜就可以

网友:
能上个图片看看吗,没有图片很难说哟,

网友:
把屏拆开把那三张膜弄干,弄干后看看膜上有没有迹印,如果迹印弄不掉最好是把那三张膜换掉。

网友:
原来我也碰到一个屏进水的,当时没想到用坏屏来换第三张,换了应该可以修复

网友:
下部约2cm的部分花屏,无显示-----应该是屏已经怀了,我见过多个这样的机子。

网友:
看样子屏已经牺牲了

网友:
可能修得好,屏可能好,膜坏了

网友:
只有试试看啦 ,屏坏的几率大点

网友:
呵呵~~ 我收到一个联想l196wa也是进水,拆开晾一会看看

网友:
换3张背光膜

网友:
这个就是屏坏了呀.修不好吧,我这里这样的屏有好几张了.只能将究到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