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怪无法安装系统.急求大虾指教..

楼主(2012-03-11):
客人拿来修得电脑,主板技嘉GA-8I915P,硬盘迈拓80G,IDE接口。开机在滚动条处蓝屏..安装系统问题依旧,我怀疑内存问题,更换内存,清洗内存插槽,问题依旧.

更换另一只硬盘,ST80G,IDE接口,问题依旧...十分苦恼,接下去开始疾病乱投医了,更换CPU,拔掉主板上的所有外置接口线.比如说USB,前置音频接口线..更换显卡..更换硬盘数据线.

问题依旧... 最后更换了WD160GSATA的硬盘安装完成了系统!..

那到底是IDE的接口还是BIOS里面设置出了问题?如何处理?求指教!

在COMS里面看硬盘是正常的,IDE硬盘在其他地方我安装过也是正常的.!

补充内容 (2012-3-13 09:01):
已经解决...因为安装系统的时候我用的SATA光驱,我后来找了一个IDE接口的光驱,安装成功..

网友:
BIOS里面SATA选项吧。这个选项是根据你 安装的系统 来决定的,比如XP和WIN7.不知道对不对。你去看看

网友:
我一直都是安装XP的...客人的电脑本身原来也是XP,内存才512.我感觉问题是COMS里面还是IDE接口处,无法判断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电脑系统无法安装 有很多的原因。综合了几个原因大家看一下。

你说的我都做过了...

网友B:
换了硬盘就装好了,那还用问吗. 1+1 =2的关系

网友:
神啊 不就装个系统吗搞这么麻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了硬盘就装好了,那还用问吗. 1+1 =2的关系

注意看,我换了IDE的硬盘,没用,换SATA可以用。客户上的IDE硬盘装其他电脑是好的 。。问题不是在硬盘上面

网友C:
IDE接口有问题,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。

网友:
这个倒是 新鲜 你BIOS复位没,电池放过点啦吗。

网友D:
楼主和我前几天碰到的情况很相似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98751-1-2.html,但是偶尔还会出那样的问题,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的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和我前几天碰到的情况很相似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98751-1-2.html,但是偶尔还会出那样 ...

已经解决...因为安装系统的时候我用的SATA光驱,我后来找了一个IDE接口的光驱,安装成功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DE接口有问题,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。

已经解决...因为安装系统的时候我用的SATA光驱,我后来找了一个IDE接口的光驱,安装成功..

网友:
用U盘维护系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时间长了,光驱根本就是个摆设。
能G的G,不能G的用直装版。

说到U盘,我今天用U盘安装一个联想Y430笔记本怎么都装不了,一定要用光盘安装...出现一个错误,客户电脑又有资料不能格式化...U盘系统是好的,昨天装了3个笔记本都是好的,U盘有时候也会靠

网友:
LZ用U盘起动能装系统不?要是用U盘装系统,是不是省不少时间!

网友(点评):
嗯,以后知道了,之前没想到..笔记本那主机有点老

网友(点评):
我是说毕竟...不是笔记本

网友:
这种情况先换硬盘线 再换硬盘

网友(点评):
看完再回复..我已经说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