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3T外接正常,内接白屏闪屏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天接到一台F3T,现象是开机电流0.90左右,外接内接都不亮,拆机,加焊显卡,外接能亮正常了,内接不亮。于是又加焊显卡,,,故障依旧,,,于是想把显卡重新直球,BGA机器时间都过了显卡纹丝不动,吹不下来,再加热一遍还是纹丝不动,再加热,还是纹丝不动,,担心时间过长把PCB板弄坏或者芯片烧坏,不敢再加热。。。正常的芯片一次时间就能拆卸芯片,这次怎么芯片不动??求解,到底是显卡芯片问题还是别的问题(补充,显卡晶振换过了还是一样)

网友:
如果外接一切正常的话。你可以考虑下屏上面的问题,比如码片什么的

网友:
楼上的,补充一下。换过屏了,一样,把这屏接到乐华驱动板上正常

网友:
我就想问,为什么拆卸不下来显卡芯片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问题,是不是打胶了,胶你没去,所以拆不下来,

网友:
下面打胶的吧 肯定拿不下来 温度高点 过了300 直接用列子拿

网友:
GF-GO7300-B-N-A3的耐热温度是多少?我担心300太高了

网友:
先除胶再bga多方便

网友:
我以前有一个合你的一模一样!郁闷死了!

网友(2014-11-12):
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看了看,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,想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