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屏,屏电路问题

楼主(2012-03-11):
AOC E2243FW,客户说有进水,边角压裂。拆机,连膜都掀开了,只有一点水迹 ,线路并没多少水迹,吹干后上电测试,花屏,能隐约看到图像。测屏电路,从升压电路到电感一片过去都非常烫手。测电压:
VIN 5V
VCC 3.3V
VDD 12V
VSM 4.8V
VCOMD 5V
VCOMC 5V

DVCC 1.9V
MVCC 1.9V
LVCC  1.9V

更换电感和升压电路的部分三极管、电容,还是很烫手,测电压又感觉都正常,不知道从哪下手,贴图上来大家帮忙看下,谢谢

网友:
换屏吧 模块坏了

网友:
换屏吧,屏幕模板问题。

网友:
看左下角  那一块..屏已经裂了吧..

网友:
屏都裂开了,无法修复哟

网友:
屏都裂了 就别修了

网友:
屏都裂了,还修它干什么,连手还到可以

网友:
没价值维修了。 当料吧

网友:
是啊,看一下吧屏都碎了,内部短路才会发汤啊

网友:
屏都裂开了,无法修复

网友:
换屏,屏破了。。。

网友:
屏都这样了你还折腾个什么劲

网友:
屏本身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屏我一般拿来拆配件!!

网友:
换屏是最好的解决方法

网友:
屏碎了 报废

网友:
装好退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