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749 HM55桥 故障烤箱烤一夜修复 放一夜又出现故障

楼主(2012-03-11):
DELL  1749    待机0.003待机3V 5V都有  按下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.025  SUSP#不出 别的电压也都没有出来 这个机器是I5的   桥是HM55开始换了一个好了  但是放一夜又出现开机不出SLP_S3#用烤箱烤一夜又可以  在放一段时间又出现此故障  请教大家一下 这个是南桥那个问题出的故障了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台DELL FT02本本也是同样的问题,不解

网友:
用普通850B  一点一点的烤也没有好过  必须用BGA长时间烤一次才行

网友:
真的有必要用烤箱?感觉楼主修本就像在做烤鸭。
找到原因才是关键!

网友:
现在也没找到关键   这位师傅   你得技术高你也没说出什么关键指导意见啊?  如果以你得技术像我这个问题不发出SUSP#应该检测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