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30A三脚管不知道是什么东西

楼主(2012-03-11):
接了一台进水的C430A本子,有个三脚管三个脚都腐蚀没了,查了下电路图不知道是什么管子,手上没有一样的,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换,就是图中的PQ24,还有图中PR82电阻是多大的file:///e:/无标题.jpg

网友:
看不明白

网友:
就是一个开关而以  把15V拉低就这样

网友:
有哪位高手知道吗,指点一下啊,谢谢了

网友:
NPN三级管...。。

网友:
电阻1兆的。。。三极管到料板上找找,只要跟这个电路相同的都可以代换

网友:
带阻三极管。查pdf能知道它自带的两个分压电阻是多大的,由suson和这两个电阻值 可以算出加到三极管b极的电压电流是多少,要找不到同样的,就根据电压电流值飞线吧。pr82,1m的电阻吧

网友:
管子是npn的三极管 高电平导通,电阻的阻值是1M的

网友:
1M的,内阻式NPN三极管  找个一样的144EU换上  不可用普通的容易坏

网友:
电阻式1M的,管子是带阻NPN三极管,两只内置电阻都是47K的,下面附件是DATASHEET

网友:
随便拆个NPN的三极管就可以了,只要勾道一样就可以代换,电阻吗1M的在废板上找,最好废板有图,在图上搜1M,很快就能找到了..三极管同理..

网友:
npn的三极管 高电平导通,电阻的阻值是1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