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SONY 电源不开机

楼主(2012-03-11):
一台山寨SONY版号福伦斯NAD2T0 手机架构........ 插电池开机灯亮无显示。电源电池一起开机,拔电源后掉电,有点找不到头绪....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,学习一下

网友:
找不到资料不好修复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山寨的SONY 不触发  又没图纸 郁闷

网友:
查查充电部分是否正常

网友:
这破东东连个南北桥都没有.......完全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超郁闷

网友:
楼主是多少寸的山寨啊   能具体点描述故障吗     福伦斯的13寸带光驱的主板我们修过的   一般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  很小的芯片   什么AD=多少的  那种  我们也是从废板上拆的料

网友:
朋友  我这有一山寨苹果机  也是开不了机 福伦斯的13寸带光驱的主板 麻烦你跟我说下好吗

网友:
该不会是隔离有问题吧,或者主电源泻放问题照成不能电源切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