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 开机无显

楼主(2012-03-11):
先是开机掉电,加焊CPU供电芯片后外接有显示屏不显,换了个显卡芯片后电流就一直停留在0.8左右上不去。换了2个显卡芯片了,北桥也做了 现在问题依旧,找不到头绪了
cpu
芯片

网友:
补充下,先是键盘上的3个灯一起闪下,然后就没有反应了,电流停留在0.83左右。不插内存的话键盘灯2个闪烁,分析内存应该是过了 。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过了,那是显卡,你在查下显卡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