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 ATI7500独显,不开机各电压正常,cpu巨烫,求助。。。

楼主(2012-03-11):
本人(不对应该说是笨人呐)修到一台IBM  t40机器能触发,测量各电压正常,但是CPU巨烫,  cpu供电 adp3205换过无果,两个控制上下管的也换了。  在线 求高人指点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过CPU试过没有啊,CPU也有坏的

网友:
换过了,没用的  还是烫

网友:
先查下哪里短路了   要治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