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不启动,5VSB有输出,绿线有3.6V输出,短接绿地能拉低电平,该查什么地方?

楼主(2012-03-11):
ATX电源不启动,5VSB有输出,绿线有3.6V,保险也没断,其他元件表面也没损坏,是那里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7500 第8,11脚电压多少?

网友:
7500 第8脚2.22V,11脚 2.26v

网友:
关注,因为我有个海韵的也有类似的现象。我的好像是12V短路。12v反向阻值30欧,短接绿线,风扇转一下,就停了。关注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一下,主输出的两个开关管,如果没事的话,再查8,11脚所连的推动三极管(945)

网友:
修好了一个 这个是换了一个(1815)谢谢你们

还有一个也是同样的问题换了(1815)也是不行

网友:
主控芯片电压也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