悲剧的Acer 5580,求助……

楼主(2012-03-11):
前几天回收了个Acer 5580的坏本,一开始上电不亮,外接正常,跟顾客说可能显卡或者屏坏了,报价他嫌贵,然后就卖给我了……
昨天拿出该本重新试了下,发现亮机的瞬间屏幕背光好像亮了一下,怀疑高压条有问题,换了个,果然亮了,满心欢喜的装好全部外壳,第二次开机悲剧的发现,屏居然有波纹,偶尔还有点小花屏,这时外接显示器一点也不花,心想可能是屏线问题,淘宝定了根屏线,收到屏线后换上,发现还是老样子。无语了,心想,换屏代价太高,先做个系统将就着用吧……
Ghost完成,第一次启动装驱动没事,全部完成后重启就蓝屏,换了个Ghost版本继续蓝屏,不甘心,心想难不成硬盘也有问题,懒得测了,直接换了个确定100%好的硬盘上去,继续蓝屏……第四次Ghost后,驱动全部不安装,终于不蓝屏了。
辛辛苦苦从官网上下载了驱动一个个的打了上去,打到蓝牙驱动的时候,提示无该设备,无线网卡驱动打得上,但是搜索不到无线信号,提示硬开关关闭了,发现底部的开关左右移动都没反应,没办法,只有再拆一次了,拆开发现开关断了,默认是向右的,这是我还耍了个小聪明,用镊子把开关移向左,并用520胶水固定,满心欢喜的又全部装好,开机发现蓝牙和无线还是不能用。。。
悲剧了,又拆开,心想着开关不是坏了吧?拆下开关直接飞线吧。。。大家看电路图

实际主板上有8个脚,第一次我直接把1 2 3脚连了起来,开机,还是不行,第二次我把1 2 3 5 (5 6 7 8脚是接地,可能也有固定开关的作用) 还是悲剧的不好用。。
哪位大哥指教下,这线怎么飞。。。。
附上该板电路图 Acer AS3680 5570 5580 TM2480

网友:
哪位大哥帮忙指导下啊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,学习一下

网友:
各位帮忙下哈

网友:
wireless_sw# 低电平有效.

3V上拉。然后进IO

我的理解,低电平的时候关闭,
也就是说把SW11移到1脚,把3V拉低了。然后就关闭了无线。从图可以看到。234 都是直接接地的。 只有1脚有高电平。
还有就是找到主板上的 R172看下电阻的一端有无3V 看下是不是被拉低了。

网友:
跑下线看下1脚是否会跑到IO的87脚,线路有无断路.

网友:
应该是低电平开启的啊。反正信号不是低就是高,如果这两种都试过了还是不行,就是别的地方有问题。

网友:
234是直接接地的,1脚有3.3V

网友:
刚刚又试了下,确认是低电平开启无线和蓝牙

网友:
87脚呢?是否和1脚相连.

网友:
我说直接把1 2脚连起来看看 反正要的是提电平

网友A:
87脚与1脚相连,我把87脚直接接地也是一样的状况,现在我怀疑是EC坏了,收到信号没开启无线和蓝牙。。

网友B:
找到3.3V的那个角,把它对地短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7脚与1脚相连,我把87脚直接接地也是一样的状况,现在我怀疑是EC坏了,收到信号没开启无线和蓝牙。。

试下吧,EC 高低电平都收到了还不工作. 修好说下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到3.3V的那个角,把它对地短接

已经接地了,但还是没开启无线网卡和蓝牙。。

网友C:
这个开关是低电平脉冲信号,不是常低,所以不能常接地,应该对地短一下后断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开关是低电平脉冲信号,不是常低,所以不能常接地,应该对地短一下后断开。

对哦,我咋没注意,这开关是弹簧的,我当时还以为开关坏的,就把这弹簧固定死了。。。我去试试看

网友:
低电平脉冲信号是这种吧。。。求解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电平触发,而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,你短接肯定不行的。

网友:
只需要将pin1和pin2短接一下就可以了,不是一直短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