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接显示器不能全屏

楼主(2012-03-11):
   显示器分辨率是 1440X900    笔记本分辨率调为1440X900的时候, 左边1/5左右时黑的,不调的话,可以满屏但不是显示器最佳分辨率,显示器有浮动提示小小框,昨天前天使用都正常,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,外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,进入显示器菜单向左边调水平 调到最满也不行,自动优化也不行,笔记本显卡驱动重新安装,系统重新安装也不行,  哪位大哥有碰到这种情况感谢你与小弟分享下谢谢了!

网友:
先换显卡驱动试试吧

网友:
如果用大于 显示器最佳分辨率可以全屏,但是有浮动窗口,提示输入信号超出范围   用小于显示器最佳分辨率 就不提示,也可以满屏但是模糊,   调为最佳的时候,电脑重启到滚动条那里都是全屏,到欢迎使用的地方就左边出现黑条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