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0的机器,用电池正常用适配器暗屏!

楼主(2012-03-11):
求指正思路,有么有通杀招 或者明确的故障点?
暗屏

网友:
看来 这个问题 不好弄?

网友:
查一下,应该有微短的

网友:
没遇见过,寻求解答

网友:
楼主有进展没

网友:
楼主这个看看是不是高压板呀,只要电压低高压板就不能升起,以前修到过但是不是T60大哥只能产考,呵呵,

网友:
暗屏怎么样了,修复了吗??

网友:
LZ解决了说下,这个问题还真没见过

网友:
控制亮度的线路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这样的问题,期待楼主能够解决

网友:
是单用适配器,还是适配加电池就是暗屏呢?建议楼主看看I2C总线,或换个BIOS 看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