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,1440上电 IO

楼主(2012-03-11):
WPCE773L的上电问题  IO上电需要哪些条件

网友A(2015-09-19):
我也修着一台,我的是不出3-5V电感电,,,这EC工作条件LID开关没电,,
可这开关的上拉是要3V电感电上拉的,
难道这EC供电时钟复位有了,就会发出S5—ON信号?

网友(2017-06-14)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修着一台,我的是不出3-5V电感电,,,这EC工作条件LID开关没电,,
可这开关的上拉是要3V电感电上拉 ...

我也遇到一片,EC工作条件全满足,bios也算过就是不出3V 5V打算换个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