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A 有时开机黑屏

楼主(2012-03-11):
一台联想 Y460A笔记本  就是有时开机LOGO 过后就黑屏  ,键盘灯都亮 屏是黑的 没有背光,屏和屏线都换了 高压条也换了,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,正常的时候进系统跑3D 也不花屏黑屏

网友:
兄弟在线等,那位大哥 知道请说下

网友:
是不是待机键有问题啊?查查看

网友:
还有,你外接个显示器看看有问题没?

网友:
有兄弟发了一个Y460通病贴了哦   是因为开关版上的待机三极管导致的

网友:
CMOS放电或刷BIOS试试呢?

网友:
黑屏了  只能等机子凉了 才正常亮机进系统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显卡加焊了 还是不行呀 郁闷了

网友A:
刷BIOS先,也许就是BIOS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先,也许就是BIOS问题

BIOS 刷过了

网友B:
是不是待机按钮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待机按钮坏了

都把开关板去掉了

网友C:
查线路 1.5V不稳, 现在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线路 1.5V不稳, 现在好了

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 能告诉我在1.5V的什么地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