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于1T硬盘的分区问题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天给一装监控的装一台电脑,(他们不用硬盘录像机,用电脑)然后用一T的硬盘,要分三个区,C与D 加起来是1T硬盘的零头就好,最后一个盘符要900G,直接用DG分,发现格式化不成功,后面用PQ直接#数字了,,很头疼,折腾了半天最后还是先分四个区才行,才可以格式化成功,当然了,分区大小是平均的,才直接通过了,所以我就是想问有没有哪个工具可以直接分成两个区的,900G的,一个区,是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,还是我哪里出错了!!

网友:
好像可以用win7系统自带的程序分

网友:
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 DG里面不是有个自定分几个区的蛮。你改成2 然后把第二分区改成900  然后在第一分区数字那里点一下。 确定就行啦、

网友A:
这个是WD的绿盘,500的都是这么分,可是这次的话,你填写800G格式化就不行,,直接错误!

网友:
绿盘 不敢拿啊, 还是1T的  实在不敢上手。 你分区的话普通的 分区工具应该可以行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WD的绿盘,500的都是这么分,可是这次的话,你填写800G格式化就不行,,直接错误!

那就不清楚了,是因为分区太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不清楚了,是因为分区太大?

恩,后面我试过了,600G就可以,不会出现错误,但是800不行,

网友:
下个最新版的DG

网友:
怎么分区得看你的用途了,根据分区越多损失的硬盘空间就越多的规律,对于1TB硬盘,通常的分区方案都是将它们分成三到五个区,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分四个区。至于你想分几个区就随便你了。
不同类型的用户,对于硬盘的使用是有很大区别的,分区方案的不同,主要就是体现在用户的个性化特色,以及硬盘使用的合理性。合理的分区能提高硬盘性能!
分区的软件有很多:PM、PQ、DG、包括系统自带的分区软件,有很多不过都大同小异,用那个都一样,只不过是操作方便省事而已。

不过记得大于32G的分区都必须使用NTFS格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