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1S 1.2V输出2.5V

楼主(2012-03-11):
华硕F81S 1.2V输出2.5V,量电感为2.5V,查8743的工作条件其他都正常,只有14脚的FB为0V,且反馈电阻R 8515、R8516均正常。更换过8743无效。断开过负载无短路,电感阻值也正常。

刚刚已经修好了,我是找了两个电阻对2.5V进行再次分压,将电压设为1.25V,现在开机OK了。

网友:
这款机型与F80S差不多

网友:
有时间我仔细写一下维修过程。

网友:
用电阻分压,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呀

网友:
谢谢你的分享,我去年维修了一台和你一样的机器,也是1.2v电压为2.5v了

网友:
FB是什么意思,请师傅教我

网友:
就是反馈的意思,

网友:
请教下楼主这样分压对主板没影响吗?电流会不会不够用?

网友:
改了正常用,没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