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0S笔记本暗屏人为故障

楼主(2012-03-11):
客户送来的华硕F80S笔记本,暗屏,检测有供电,有ON,ADJ,外接灯管也不亮,应该是高压条坏了,一时大意,没有检测一下,把一个联想的高压条(就是因为接口一样)接上去,开机就不亮了,。。。断电,再接电源就是开不了,本来0.03电流,一开就是0.05-0.06,估计是EC坏了,换了EC 8752,换了待机电流是0.01了,可不触发了,EC下面也给带掉一个件,拍了照片,有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参数的。并指点一下怎么下手了,已经晕了

待机3.3  5V全是有的,基地里有电路图,可惜主板上也不标件的名称,实在不好查,基地有维修吗,我发基地帮我搞定吧

补充内容 (2012-3-12 08:46):
不是因为高压供电坏了,估计是因为ADJ和ON/OFF信号弹对错了导致的,供电坏了就好办了

补充内容 (2012-3-13 10:24):
这个EC是挂了,我重换了个上去,上来就是开机,电流0.6,下不去,,在这图右侧补了两个10K的,开不了机了,拆了也不行,一直在保护,还有一个PCI-RST信号的件也烧了,换也不行

网友(点评):
在线测量 4.7K

网友:
基地有没有联系的方式,联系一下,我就发过去

网友:
   我上次遇到一个宏基4730是键盘不能用本想换个IO试试没想到换完以后不触发了!!

网友:
建议楼主找一个小电阻补一个上去试试看。

网友:
华硕的板没丝印真是另人蛋疼

网友:
你应该在没有焊接的时候拍照了

网友:
这个要买个料板查下了

网友:
不行就换主板吧。

网友:
找点位图,和图纸,就可以搞定

网友:
楼主的焊接技术有待提高,芯片脚位没有对齐

网友:
圆的是电阻 方的是电容

同意,但是大小的话就要看电路,分析那个脚出来的就好判断了

网友:
烙铁技术不怎么行哦

网友:
楼主,确定是由高压板引起的,高压供电,板子上应该保险丝的呀。

网友:
可以测一下这两个焊点看是有一个脚是接地的。如果有一个脚接地那肯定是一个电容了,

网友:
这IO焊的... 高压板接口处输入电压没对上才烧的吧?

网友:
呵呵,你哪里的?发我这里吧我帮你搞搞试试

网友:
焊的是差了点,没有全对齐,但那个件,一个接粗线,一个接地线,估计能是上拉电阻,一端对地几十,一端对地几百

网友:
电阻的话我看有些人是直接飞根线上去的,但要细

网友:
这个真不好整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