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P67MD-A2代换MCP67MV-A2

楼主(2012-03-11):
之前在论坛里查过这两个型号的芯片能不能代换,好多人都说不能,有的人说可以,还有的说只有在华硕的机器上可以,但是我今天抱着试试的态度,把一台宏基Z03的里面这样的一个芯片给代换了,(什么故障和原因我就不讲了,)最后竟然亮机了,奇迹啊。呵呵

网友:
这个芯片 我一般不换的   好多宏基的机器  换了一样的不能用  用原来的就行  说什么要同样生产时间段内的

网友:
真是奇迹,按理是不能低换的。。。。。神奇

网友:
宝贵经验!

网友:
MD不带显卡 你装上那个机器有独立显卡就行

网友(2012-04-11):
哦 看来我懂了 MV 带显卡MV 可以代替MD 但MD代替MV的话 那前提是你这台机子有带独立显卡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