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 基本维修思路 (新手必看)

楼主(2012-03-11):
                    电源高压一体版  DAP8A八角芯片工作原理。

   交流220V 通过保险丶电感丶能让直流通过,对交流有阻碍作用,(是有阻碍作用,并不是隔开,这和感抗有关系)感抗用XL表示,表示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,感抗越大阻碍作用越强。然后经过两个滤波电容,桥墩丶300V大电容。把没用的电流屏蔽,提供稳定直流电,特点:让波形变平缓。接着就是三极管;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1截止状态;IB=0时三极管截止,c,e间相当于开路,也就是相当于水龙头是关了的。2放大状态;IB大于0但小于一定值时处于放大状态,ce相当于一个电阻,也就是相当于水龙头已经打开有水。3饱和状态;IB很大时到一定时候三极管就进入饱和和导通状态,这时候三极管没有放大作用,ce间相当于短路,也就是水龙头已经开到底,不受控制。大家切记三极管一定不会产生能量,但三极管厉害的地方在于;通过小的交流输入控制打的静态直流。因为三极管毕竟是一个电流控制元件。然后经过变压器分为两路直流电。5v  12v
      5v电给驱动板供电,形成回路。12v给高压板供电.点亮灯管。一般遇到的故障,显示器开机。亮一下就黑了, 像这故障先就去找一套板子试试灯管,如果灯管是好的,再测量5v 12v.如果有12v  5v    说明电路板工作基本正常,可以试着看高压部分有没有虚汗的地方,如果没有,就直接去考虑改高压

电源高压一体版  DAP8A八角芯片工作原理
   1接地,2稳压控制信号输入,3开关管最大电流检测信号输入,4接地,5开关管激励脉冲输出,6工作电压输入,7空脚,8启动电压输入。

网友:
楼主还没有转正呀

网友:
嘿嘿     可怜   继续加油 学习呗

网友:
如果我是管理员的话就帮你直接转正了。

网友:
    没那么简单

网友:
福建那里做的通路版还可以,像三星那样的板设计的时候都市芯片控制的`!

网友A:
看不明白,希望有图示标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不明白,希望有图示标出

标了呀,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问我    谢谢你  多提意见哦

网友:
嗯 记号
以后慢慢学习

网友:
LZ真牛啊,注册时间那么早,还在当小弟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想转正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表达不够清晰,有浑水摸鱼之嫌
楼主继续加油
期待你的好贴

嗯   谢谢    一定会有更好的帖子出现的    加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做个记号,下次好找!

  呵呵   嗯

网友D:
给我们了很好的思路~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给我们了很好的思路~  谢谢

     谢谢     以后又什么不懂得还得咨询你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