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排阵按几次才可以开机???

楼主(2012-03-11):
收到技嘉845 主板,短接排针一下不上电,需要连续短接主板排针好几下才可以上电,开始怀疑io问题,换故障一样,上图 短接开机排针103脚电压有跳变,102脚不上电电压为0v ,上电后为3.几伏,会不是 102脚上连接的电子元件问题啊

网友:
你查查连接的元件有没有坏就知道了,应该不会是元件的问题,

网友:
看一下南桥晶振的波形

网友:
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102接南桥的,开机后是持续的高电平,是不是你短接没搞好!

网友:
看一下电容有没有漏电的

网友:
查下南桥供电元器件!

网友:
先跑跑线路吧

网友:
这个就按上电时序修。没可能修不出来。。老板子而且不是三大品牌的板,看芯片厂家的白皮书就可以了。基本都是按这个设计生产的

网友:
楼主的板是不是上电比较慢 所以你觉得是按了几次才开到机呀

网友:
取下插头,放电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