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LED屏和,带小尾巴的怎么拆开!!有图有真像

楼主(2012-03-11):
如图1是我屏的型号  图2图3是屏的全身照。我想把图2的那个小尾巴拆开,理面是不是应该带着背光灯条呀,外边的金属框都拆了,但压着小尾巴的那条金属边弄不下来!有没有拆过的帮忙说下呀!!
这是我机器屏幕现在显示的效果,大家看看怎么办呀!!

楼主可以吧整个LED条换掉,但是一点要粘好 ,你上面的明显是漏光导致, 这个链接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35958-1-1.html
我也拆过这个,要很仔细的

网友:
现在把第一层拆下去了,确时是背光的问题,我一会再上图,有高手帮帮我呀

网友:
第二层我拆不掉,四周有黑色的小胶条封着,不敢用力,那位拆过麻烦告诉我一下如何弄呀!

网友:
光没屛闭好   就是这样的     我拆过

网友:
只要你把光屏闭好没就没了

网友:
终于小心翼翼的把几层屏都拆了下去,满头大汗呀,总算把有背光条的那个金属条拆下来了,图5就是,图1和图3是从金属条里拆下来的背光条,看图2是通电后的LED背光条,只有几个二极管是亮的,看来要换了。

有个高手说一个个的二极管短路试试看是那个的问题,只换管,不用整个换,不知道行不行呀!

网友:
如果坏的多 就整条换  如果就坏几个 就单独换  我也拆过 。不过是拆开玩得
安装后一定要压紧 否则就还会事原来那样 有一条暗有一条亮的

网友:
正常LED背光灯条通电后不是全亮吗,像个“光棍”似的,我的是点亮,有三分之二不亮的LED颗粒,这个屏的LED灯条可能用别的替换吗?

网友A:
如果我找不到和这个一样的,我用别的代替行吗,不知道有没有接口一样的通用LED条,我的是48颗粒的!

网友:
呵呵!原来LED屏是这样的!长见识了

网友:
我也是第一次拆LED屏呀,弄这个要胆大心细呀,差点把屏给报废了!

网友B:
我原来换SL 400的屏那个尾巴没有和高压板没有插好的话就会成你那个样子的 ,灯光就不均匀,这个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原来换SL 400的屏那个尾巴没有和高压板没有插好的话就会成你那个样子的 ,灯光就不均匀,这个应该不是灯管 ...

我已经插好了,他还是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灯在亮,三组二极管只有一组亮!

网友:
不你查一下是不是还有一路灯的供电没有出来

网友:
我也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可能性很大。坏得这么平均!

网友:
难道是高压板的问题?这个灯条直接和高压板连在一起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我找不到和这个一样的,我用别的代替行吗,不知道有没有接口一样的通用LED条,我的是48颗粒的!

接口一样 定义一样就能替换  一般整条换得不多  换发光二极管的多
你说的亮灯不对啊  不会那么少的  你再查查 是不是哪的控制电压没过来啊
实在不行 先飞一个电压上去看看亮不亮
另外这个东西好像跟屏幕亮度调节也有一定关系 你试试

网友:
我正在排查屏线和高压板呢,不过手里没有替换物,也没有万用表

网友(点评):
没万用表,就把屏拆成这个样子了?利害,是个学维修的天材。

网友(点评):
我拆东西一般不用万用表,只要把你想拆的部件 看好, 都是哪里 和哪里 相连 ,一并拆除就OK了 然后再按顺序装上。就OK了

网友:
怎么会坏的那么均匀,我上次遇到的是一位没插好线。不过LZ能拆出来很NB啊

网友:
汗呀,拆的我都胡涂了,因为不知道问题是那的,LED亮的很均匀,让人担心呀。有人说可能是屏线坏了,少个3.3V电压,我不知道怎么测,还没测呢,LED灯管等明天我测测,这个还是可以的!再找个高压板换下,等我要是弄明白问题所在,也发个祥细的贴子,申请转正!!

网友:
LED灯真没什么问题呀,每个都能亮,现在不知道是灯条上的排线有问题还是高压板有问题,或是屏线的事,反正是没电压,一共6组灯,只亮一组,奶奶个熊地,让我这个小白真是搞不定呀!!

网友:
你直接换个灯管试试,看是不是一组亮

网友:
LED不应该有高压板的,那是一块LED驱动板吧。
48颗LED分为6组,每组8颗的话,应该是8串6并的结构。就是每8颗串联起来成为一串,每串有个恒流二极管或限流电阻(这个要具体看它的设计)。然后把这个6串LED灯串并联起来接到驱动板的输出电源两端。

如果照你说的的亮了一组,应该是其他5组的接触点出了问题,或每串的恒流/限流元器件坏了。你用万用表量一下

网友:
我拆东西一般不用万用表,只要把你想拆的部件 看好, 都是哪里 和哪里 相连 ,一并拆除就OK了 然后再按顺序装上。就OK了

网友:
我也没拆过led的屏呢?今天见到了,

网友:
真佩服楼主的勇气,不是专业的还是建议不要拆了,期待高手的解答

网友:
我拆过,把灯条取出来了,这种东西分析下结构,小心点拆就是了

网友(2015-04-14):
没拆过led的屏呢?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