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AIR 不通电

楼主(2012-03-11):
主板号M82 插上电源指示灯只有一点点亮,(ADAPTER_SENSE 1.5V)开关电压有,3V,5V有,PP18V5_DCIN_ONEWIRE 有2.2V对电路图不是很熟悉麻烦大家帮我看看,PP18V5_DCIN_ONEWIRE应该是14V把如果是可以直接把Q6940,2-3直接连接上不。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不能这么接,除非不接电池

网友:
苹果机没搞过

网友:
这个是P沟道的管子,应该是底电平导通,不可能是14V吧

网友:
有高手指点下了,我们也好在从中学习一二

网友:
希望有高手回答问题,苹果,看到不知道如何下手,头疼

网友:
苹果很少修

网友:
那位高手帮忙看看

网友:
Q6904 D极电压明显偏低

网友A:
Q6940坏了的可能性非常大,看你图纸的电压应该是导通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6940坏了的可能性非常大,看你图纸的电压应该是导通不良

那我明天去找个换了看看,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苹果要自己的适配器才行

适配器是原装的

网友:
苹果有的机器必须要电池的吧

网友:
苹果的机子是赚钱的好机会哟

网友:
楼主是否有图纸可以共享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仔细看了下楼主所述,图中已经标明隔离管过来时18v5DC_IN明显是DC最少18.5V的,如果是14V自然不对

机器供电是14.5的,这管管不好找呀,只能去买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