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发白问题。

楼主(2012-03-11):
各位老大们,请教下这个液晶是什么故障?屏幕偏亮发白,背景色越淡,字体就越看不清楚,背景色换成深色的时候一切正常。用鲁大师检测,所有纯色显示全部正常,无白斑。如图:

网友:
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,你查查。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吧   碰到过
   没修

网友:
不用问 先点屏 确定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 这种问题屏坏的可能大 。

网友:
我以前修VGA借口处三个75欧电阻开路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没有点屏工具呀,怎么办,现在手头啥配件都没有。已经买了一个驱动板,还没有到货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,我一般恢复液晶至出厂设置。然后考虑VGA线,还未遇到这两扳手下去不好的。

依我拙见,十有八九是菜单里的东西被设置乱了。恢复出厂设置准好。

网友:
百分之百屏问题、这现象我遇到都是屏问题。 还真没遇到过驱动板问题的.

网友:
出厂设置也恢复过了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换成深色的背景就正常,那就给换一下给客……

网友:
手头没有驱动板,买的还没到。先拿出来给大家研究下。
驱动板型号是:715G1558-3-2 ,不知道谁有这个驱动板的图纸

网友:
如果是屏问题,那会是屏上的哪个芯片坏了呢?

网友:
用鲁大师检测颜色质量时,看不到任何一列文字。

网友:
用通用板点点屏看看,屏的机率大一点

网友:
你可以看一下显示器显示无信号的时候正不正常,如果正常,那就不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修过,显示器屏电脑电容漏电

网友:
我看是驱动版数据不对。

网友:
修屏吧!不用点屏了,检查DC-DC电路。

网友:
是屏的哪个芯片坏的可能性大点呢?屏主控IC吗?

网友:
这时候一定要点屏啊....点了之后就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了.....屏的话估计大多是屏基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