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紫光LA170 按AUTO 显示3秒

楼主(2012-03-11):
显示器是外接电源 明显可以看到显示器背光亮 VGA接口RGB 和行场 对地都正常 供电也正常 就是不显示!按AUTO能显示3秒就灭了 不清楚什么清华 有没有修过的兄弟!不会是驱动板坏了吧!
不显示

网友:
换板点屏 确认一下嘛

网友:
哪儿来17寸屏哦!19的不能换上去测试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