哭求 DELL N4010 的点位图。。

楼主(2012-03-11):
有的  大哥  请给我吧,   小弟  感谢啊。。。

网友:
是I3  的CPU   。  独显的。

网友:
急用啊。   不幸把 IO  的点搞掉了。   现在求点位飞线啊。 那位大哥知道怎么搞。  请说下。 谢谢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怎么解决啊。      求赐教啊。     可怜小弟。  老板不骂死我。。

网友:
板号,  DAUM8CMB8C0

网友:
在保修期呢,你那维修站给换个板子啊

网友A:
没有点位图的把。你用带灯的放大镜看看走线到那去了不应该全部拉掉的吧 。哪怕有个连接点在。你用小刀片刮掉漆。跑一下线路。
看图纸的话应该也可以知道脚位去那了吧~~~

网友:
论坛有,搜下,另广达的板有点位又怎样,不标线走向。

网友B:
我有料板
你要看什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点位图的把。你用带灯的放大镜看看走线到那去了不应该全部拉掉的吧 。哪怕有个连接点在。你用小刀片刮掉 ...

掉了4个点 ,   具体要怎么连线啊。  先装上io  在 飞仙到io  引脚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料板
你要看什么

谢谢,        现在就是要连线啊。

网友:
求各位给个思路, 明天好干啊。  现在心理郁闷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