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周围呢叫声

楼主(2012-03-11):
翔升945的主板,CPU供电是RT8802+RT9605的组合,能开机CPU供电也正常,场管上的G极电压2V多,下管9V多,三相基本一样,正常跑码,起动以后有高频叫声,就复位重起,诊断卡复位闪一下重起,正常启动过程,有能启 动起来,有启动到75就自动关机,不要重起。请问一下高手这种组合出现象,思路是什么?如何修呢?

网友:
查一下滤波

网友:
测每个上下管的电压是不是都完全一样,还有PWM芯片的反馈电压正常不,还有芯片的相位!

网友:
驱动脉冲不正常所致。看看泵电二极管是否开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