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N68S 报MAC地址错误!!!!

楼主(2012-03-11):
板子开机提示按F1,MAC地址  我在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392609论坛下了刷新软件。,也不可以的。刷的过程中提示write mac function call fail !!!!。。。。这个是什么问题的呢。 谢谢

网友:
你可以把别板子的eprom拆下来焊你板子上呀

网友:
eprom.叫 什么呢。我没有维修好。退还给人家了。。  郁闷 。

网友:
近系统网卡能用吗

网友:
应该是猎取不到IP地址等等类似的问题了。不过要是华硕的板一般是先刷新BIOS再刷MAC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