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问题?错把u盘分区!资料丢失!

楼主(2012-03-11):
分区表写了并格式化分区,资料还能挽回么?若然分区表找回来,原来被格式化的资料还会在吗?

网友:
可以恢复

网友:
buyao不要随意装系统,不要随意格式化,不要太高估自己

网友:
只要没有覆盖。就可以!!

同意楼主: 5.0 反对楼主: 0.0
前提是数据连续 没有碎片
就是没有新文件进行写入就没事对吧?

网友A:
具体是否能恢复,不好下结论,最好的办法,就是用软件扫描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具体是否能恢复,不好下结论,最好的办法,就是用软件扫描一下看看。

越是高手越不敢妄下结论

网友:
不会就是不会,不要乱来,管住自己的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