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杂牌主板的奇怪现象(10几个维修员都搞不好的问题)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天客户送修一杂牌945FB4主板,上478CPU,DDR2内存.开机正常,不操作CPU占用率正常,运行程序就CPU占用马上100%.开始怀疑CPU不良,换CPU故障依旧.检测CPU温度达92度,但手摸CPU并不烫,最多是45度左右.怀疑I/O83627THG坏,换上一新的I/O,检测还是92度.并非正常的CPU温度.不上CPU测I/O的103脚(CPUTIN)电压为1.7V左右.上CPU再测为0.07.检查座子并没问题.换CAP故障依旧.想刷个BIOS,无奈网上怎么也找不到.望高手提供思路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啊  有块跟你差不多的板

网友:
我那天也遇到一片 不过是AM2的  故障一模一样 估计是那条线路有电容漏电 我也懒的查  直接把那脚并在IO-VERF  CPU温度显示30度不动  也不100%了

网友:
如果是富士康K8T890M2AA-RS2H 不定时系统自动命令关机 也是温度保护  这个板因为我有几十片 所以我把原因查出来了  是C175坏 拆了就可以了

网友:
虽然修了几年机子,这种板还是没碰到过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次,一开机CPU就65度,bios下查看,10秒钟升一度,一会儿就断电了,折腾了半天,竟然换电源好了,当时无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