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8802A

楼主(2012-03-11):
精英945GV板子,复位不正,上电U热,有VCORE,个人感觉接下来就是查VRMPG跟灰线PG给南桥是否正常,看了下这个RT8802A的示意图,
1脚是EN脚,上电后测有1.2V电压,2脚跟8脚9脚在一起,也是通过VTT1.2V产生 VRMPG信号,这个VRMPG电压正常应是几伏呢,还有这个VRMPG脚在板子不上电时就有个1.2V电压,这是正常的么,还有我看论坛之前有查这蕊片12脚的,这12脚又是什么功能呢

网友:
VRMPG脚在板子不上电时就有个1.2V电压...这个情况应该不会有吧?是不是这板除了这个芯片之外还有个专业的开机芯片 ?主板是什么型号?什么牌子?12脚 应该有听过课就知道...不过我自己都不记得了...还是要回去再看看课程

网友:
量下主板加电后各部分电压正常不,不加电有1.2v是正常的
如果u特别烫,没有复位,精英的主板你要考虑cpu 的座子,精英的这款板子cpu的座子虚焊就会有不复位的,

网友:
2脚正常是3V
这板子发现又亮了,也没动什么,有时会亮,有时就点不亮,不亮的时发现板子就好像在反复重启似的

网友(2014-11-09):
这样的故障很难搞

网友:
2角  不可能那么高电压的

网友:
INTEL的芯片组VRMPG信号应是1.2V的,芯片12脚电压等于12V经那两个电阻分压值,正常时ENABLE应为高电平。

网友:
DVD脚根据分压计算1.2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