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 接电源 USB口不能用

楼主(2012-03-11):
IBM T40 接电源 USB口接鼠标,提示无法识别该设备。把电源断开,一切正常。求救!!!

网友:
是不是滤波的问题呀

网友:
没说明白,换个鼠试试
,测一下USB的供电正常 不,5V

建议换个电源试试

网友:
是电源问题,更换后好了!谢谢各位老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