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05进水机,修复完成键盘连键错键

楼主(2012-03-11):
进水的机器,是二修机,拿来直接掉电保护,修复完成后,开机关机都正常,反正是其他功能一切ok,测试键盘出现问题,出现连键和错键,由于是进水机,第一反应就是键盘出问题了,不过根据以往经验,进水键盘,打不出字符很常见,这回不光是几个键打不出字符,有几个键是连键,还有几个键是错键,按下去F打出F2效果。好容易找了个M838的键盘,虽然是13寸键盘,接口完全一样,44看吧,接上去,除了部分键打不出来,能打出来的键,错误情况和老键盘一样,这下键盘的嫌疑暂时排除,查电路了。

根据图纸,测量OUT和IN的对地阻值,发现OUT部分有偏差,插不插键盘,阻值都一样的,那么EC嫌疑比较大了,接口附近标注的D也测量过,应该是二极管,不过不知道属于什么种类的,正向阻值有620左右。买了EC回来,焊接了N次才完全焊好,因为这个EC位置被夹在硬盘接口和SD卡接口之间,焊接不好就搭焊。进系统,进PE,原来错键和连键的都正常了,可是还有几个键,他不出字符,换上M838的键盘,依然是那几个字符不出字符,只好继续测量主板了,发现OUT(0-15),无键按下时,都是0.6V左右,OUT(4)却是3.3V,而且,按不出字符的几个键,在按键时,这个OUT(4)电压会抖动到3.2V,这下还真纳闷了,难道EC没焊好这么快就坏了,还好买了2个备用,在焊接一个新的,搞了半天,焊接上去,晕啊,还是一样,总感觉OUT(4)不正常,接口附近有一排测试点,是OUT的测试点,一般情况下,这样的测试点应该电压相差不会这么大啊。搜索图纸out(4)。

图片2上面,搜索出来了,out(4)果然没有直接单独接到EC,还起到别的作用,看图二,就很清楚了,靠近pwrin,而pwrin就是3.3V的,而且还是进水机,拆掉开机小电路板,清洗干净后,上机测试ok,所有字符都正常了。

真是感慨,要是没图纸,修死怕是也修不出来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顶一个,楼主以后多发贴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啊,我暂时还没遇到过样的问题,以后这方面可以参考这个案例了。谢谢!

网友:
进水机就是要细心

网友:
我昨天也修道一台DELL 的进水机。  修好后,一接键盘就开不了机。  不接键盘就正常。  楼主的键盘还没报废。不错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