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A 独显老烧南桥

楼主(2012-03-11):
RT 大根10天左右就返修 烧了二个南桥了 是HBM的 南桥  第一次3.3对地了 这次1.5V又对地了 都是南桥烧了  不知道怎么查了 补充下:起先修是进系统掉电  拆机发现CPU供电管有进水的痕迹 因忘拔电源就动上烙铁了 所以短路了 换了南桥 EC MAX8743A 后机子修复   大概10天左右又回来了 又是3.3短路 南桥坏了  换了个又好了 这次也就10多天吧 又回来了 1.5V对地 烧机发现南桥烫手 取下1.5V正常了
现在不知道换个南桥能用多久

补充内容 (2012-3-13 15:26):
悲剧了 今天新南桥到了换上裸板上电待机正常了  我多试了几次结果一下子待机又到0.08了 !1.5V又短路了  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吧

网友:
求高手飘过

网友A:
是不是南桥连锡了,仔细看下焊盘,掉漆的地方可以用点绿油!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其他地方还有微短

网友:
用了那么多天,又坏SB。机器难搞了呀

网友:
用一台好机,参考一下电流大小,排除有微短的地方,但我个人认为机器能正常工作不会有微短的。老烧南桥看看散热是不是不好,或者用户有不良的外接设备,再或者是你的桥质量不好,我觉得应该从这几方面入手排查一下。

网友:
我也有这么个 机器

网友:
还是仔细的再查查电路吧,可能有什么电阻坏了或缺少了引起的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上次换了个拆机的 这下只有订个全新的看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南桥连锡了,仔细看下焊盘,掉漆的地方可以用点绿油!

没有掉点 焊盘都用放大镜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次换了个拆机的 这下只有订个全新的看下了

方便的时候跟客户沟通一下,问问坏的时候插没插什么我接设备,比如散热底座啊什么的,还有的底座带USB HUB的,有时候散热底座会因电流大烧南桥的,经常出现同一故障除了排查电路,还有必要咨询一下客户的使用习惯。

网友:
悲剧了 今天新南桥到了换上裸板上电待机正常了  我多试了几次结果一下子待机又到0.08了 !1.5V又短路了  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吧

网友:
第一次遇到显卡烧显卡的

网友:
南桥的电压是不是不稳啊

网友C:
错就错在不该带电动烙铁,背就背在动在CPU供电上,不过楼主还是很幸运的,我就没有那份运气了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错就错在不该带电动烙铁,背就背在动在CPU供电上,不过楼主还是很幸运的,我就没有那份运气了。。。

幸运个鬼啊 现在都不敢上南桥通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幸运个鬼啊 现在都不敢上南桥通电了

我一般喜欢在可调电源连接线上接个开关,方便时方便了,不过已经死了三片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