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92 VER1.0 G41M4主板维复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天有客户送修一块G41M4的主板过来维修,目测主板,已经有被人维修过的,咨询了一下客户,客户说已经在三家维修店里维修过的,还是搞不好。
主板故障为:不加电
检测流程:先打USB口阻值,发现其中有一组接口5V供电短路(这组5V供电也接线到KB口的主供电),焊下USB接口后,USB口打阻值已经不短路了,然后通电测南桥晶震,示波器显示不起震,因主板在其它地方已经被人换过南桥,所以开BGA台。上桥,,换完桥之后,此板修复。

网友:
前三家也太水了,短路都没有找出来,就搞桥。

网友:
呵呵,这块主板俺刚打电话报价120元,客户说修,客户真给电啊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你换一个BGA连功夫+芯片+电费+检测+BGA损耗,120还多吗?

网友(点评):
价格真低,搞BGA的应该200起,毕竟麻烦费事

网友:
技术无价呀,大人!

网友A:
你说的不加电是开不了机吗,为什么你会去测USB的对地阻值呢,是什么原理,我没听懂,希望你教教

网友:
前三家连基本功都没做也,还是楼主细心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不加电是开不了机吗,为什么你会去测USB的对地阻值呢,是什么原理,我没听懂,希望你教教

在修之前一定要测量板所有供电的对地阻值,特别是USB,很多就时候就是外在因素而导致主板不能上电的。例如USB的某一个接口短路而导致不上电,拆掉就好了。

网友:
楼主,你前面三家也太水了吧?这样明显的USB短路都看不到?

网友:
你那料多无所谓的话,120还算凑合。

网友:
短路我也是打atx的很少打usb。下次知道了

网友:
学习了 USB阻值也要打,上次碰到个板,插线板烧毁,主板3.3v,红5V短,也是特别麻烦,后来客户没修

网友:
这个学习了,知道要查ATX接口是否短路,USB倒没学到

网友:
这板子usb供电分析应该是双路供电 ,sb5v电压拉低了,如果是5v直接供电的话应该是转一下就停。5v保护 ,前三家应该基本上什么都没测量。或者直接当通病换桥。桥应该是第一家干的,后面两家直接一看桥动过了,直接不修了。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,呵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USB的阻值为多少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不加电是开不了机吗,为什么你会去测USB的对地阻值呢,是什么原理,我没听懂,希望你教教

不加电的机器,南桥当然要测试下。简单测试南桥的方法就是打下USB数据线的阻值。

网友:
一百二可以了,我这边80都有人搞

网友:
看到MSI板直接无视,msi问题多多~1

网友:
领导们不看看市场行情呵呵现在新的G41估计也就是200元左右。

网友:
不上电 应该测开机脚是否有电压 有电压 先拨晶振的两条腿看是否开机  要是开机换个晶振 看是否开机要是不开机  那么南桥坏

网友:
在做桥前应先查清楚了,再做,不然只能把问题扩大了!

网友:
我的这个型号V星G41M,跑码宕E1,内存换过,电池换了,故障依旧,望高手指点!

网友(2016-09-09):
引用 网友B:
USB的阻值为多少正常

几百多欧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不加电是开不了机吗,为什么你会去测USB的对地阻值呢,是什么原理,我没听懂,希望你教教

就是不能开机触发测usb对地阻值是因为工作与红5伏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