稳压电源是数显的好还是指针的好

楼主(2012-03-11):
各位师傅   你们能说说买哪种的好吗   稳定  长久   还有选哪一种的牌子好

网友:
是固定电压还是可调?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?指针表的好处是在使用中可以连续看到电流、电压的变化过程,数字表的精度高,看用途去选择吧。国产的可选牌子也就“大华”、“求精”等几个了,如果能遇到些二手的专业电源(如HP等)则是不错的选择。

网友:
这玩意之优秀本本才用得上吧

网友:
现在一般都买数字的,修本很方便。

网友:
的确是买数字的好 修本本适用

网友:
习惯了都一样,当然数字的直观点.

网友:
我觉得数显、指针都有就最好了

我也希望是这样
为什么二者都 要有,才行。

网友(2012-04-14):
个人认为指针的反应快。

网友:
我自己加装了一个指针表,感觉指针看电流很直观,数字更精确但动感很差

厉害 我也向你学习弄一个 你的是不是直流10A的电流表

网友:
很好!值得推广!

网友:
实物图,502粘面板上方,双显示,要精确时看数显,看电流变化时只看指针,效果刚刚的。

DIY的蛮好的咧,,,,
指针电流表的量多少,万一遇到大电流的机,可以挡过去吗

网友:
10楼的也是个牛人 很实用

网友:
5A表头,试过可顶住10A电流,反正稳压电源也是5A的。

网友:
修本本还是数字的好 直观~~

网友:
我用的是数显的

网友:
数显的看惯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