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01I 屏暗 成功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3-11):
客户拿过来X201I I3 M330 屏暗 拿过来客户说是那道别人那里检查过是说什么小元件坏了。拆看发现屏的开启信号和ADJ亮度控制都没有电压。拆开主板跑线屏的开启信号直接接到的IO(BU77700KVT)的97脚BLON-OUT没有电压。测BLON-IN有3.3V怀疑是IO坏。订了几片新的装上去还一样。。维修陷入了困境,回想客户说在屏暗这前的一段时间照键盘屏上的那个LED灯不亮。后把思想放在了屏线上用表加上对图纸发现屏线有断线,再屏暗的时候反复折叠屏线屏会亮起来。。订了几条全新的屏线到货上机OK..次机修好。。LED灯也亮了。。后又遇到同样的问题跟换屏线OK 我想应该是X200通病吧。。看论坛里有很多兄弟再发帖求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。

网友:
       屏线就算坏了。电压要有的。

网友:
我记下了这个维修实例·我想我以后i会用到的

网友:
我有台X201I。少个3.3.这个好像也是通病吧

网友(2020-05-02):
到底是屏线坏了 还是 缺电压呢 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