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23 进水求救!!...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天有片别人修过的R23主板,看样子好像进水的但是已经被处理过了 板子很干净, 就是EC被焊过,上电发现电源指示灯是红的 就像充电的时候那样, 心想应该是EC那边的问题,或者那个EC有问题,换了一个EC上电灯就正常了,但是不触发、我拔掉电源 再装上灯又是红的了、  最近状态不好 没思路  求教各位大侠  !!!....

网友:
三星R23档LOGO显卡通病,你的这种问题没遇到过

网友:
最好能找张图纸,对着图纸查相关的上电时序和控制信号。

网友:
等状态好的时候好了`1一般进水擦看有起毛的地方没有~!

网友A:
机子不触发 就先按不触发的思路走一遍,还有偶进水的机子断线的可能性都蛮高的

网友:
机子不触发按时序查呀怎么就没有思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子不触发 就先按不触发的思路走一遍,还有偶进水的机子断线的可能性都蛮高的

确实断线了  EC没有RST#  是产生复位的几个管子之间有短线

网友:
这就对了嘛,戒骄戒躁,稳扎稳打,尤其是对待二修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