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怪问题HP CQ32开机能进系统但不能关机

楼主(2012-03-11):
前日接到一个I3的机,客户说是不能关机。拿到机子先是进系统看了下果真关不了机。那就拆吧,拆开后看了下板子没有什么大修和进水什么的,于是看了下开关信号EC-PWRBTN有高低高的跳变,并且EC也能发出正常的SB-PWRBTN到南桥。怪就怪在强行按关机电流表电流都无反应,并且刷了BIOS换了EC都无果。有高手修过这类故障的给指点下,这里上传个图以方便分析。 HP

网友:
南桥坏了呀,不能关机

网友:
这种情况  可以直接换桥了呀  还看什么电路啊

网友:
是不是一个二级管的问题吖!

网友:
本人关点有点不一样,觉得把COME电池拿下来就好了/

网友:
才怪呢,我们修HP的,已经好多块这样不能关机的板子了。
(关机电流掉不完,有时搞到关机用用又不能关机了)
I/O,南桥,BIOS(两个)全部代换过(好的同型号同板号上面拆),至今都没解决这个问题
并且发现拆掉CMOS电池就能关机,装上又不行。
并且发现,这个板子只要一刷BIOS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,拆原装板子上没动过的BIOS过来有时能解决问题
所以这个板我们都尽量不刷BIOS。

网友:
没帮你解决问题,但说明了情况。我们公司每个月出这个板子好多块。所以现在就算UID为0,我们也不刷BIOS了

网友:
估计这个是工厂的BUG

网友:
怎么没认 回复啊

网友(2012-04-21):
昨天也有台CQ32  也是关不了机,EC 换过,南桥换过,还是一样。BIOS 也是刷过的。

网友:
这个机子那么多,都没人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