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台HP V3700加电不显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天一早上一客户打电话叫我过来修电脑(作晚修得晚,正睡着还没起来)后马上起来到店接过机子用电源一试,电流到0。9,当时一看就想到是显卡,等客人走了,再试,妈的电流0。13    拆机后裸板再试0。3,测得L30有3。3V,没5V因要按开机后才5V供电,客人说过从别的地方拿过来开机就不行了,显卡换的631新的,我想了想是不是这几天天气不好受潮了。于是用风枪吹了下南桥通电一试电流一下就起来了电到0。45或0。5,唉,心想北桥可能还有问题,可再试几次,电流又是0。3,修得有点不耐烦了对着图他细看了下电源芯片U44  28脚(电压有勇有4V旁有点黑了断了,接好后,还是一样,后来发现28脚到电阻R259经过一个测试点,测试点到R259断线了,接好后,电流起来了接上屏熟悉的COMP。。。LG出来了。。。

HP DV2000 V3000 Pamirs-Discrete Wistron.pdf

网友:
lz、这个电压是怎么查到的?起因又是什么。

网友A:
LZ 这个是Bios     IC 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Z 这个是Bios     IC 吗?

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B:
没有什么号特别的

网友C:
楼主想分想疯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想分想疯了吧

想疯了吧
是说我想疯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想分想疯了吧

是说我哪想疯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什么号特别的

直接说出来了当然没什么,如果不说结果你想都想不到

网友D:
v3706TX的机器加电不显,一长两短,打了三次的显卡还是没叼用,试试换了CPU,内存,又给BIOS放了电,还是没用,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一直不显啊,上电的时候跑到1.2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v3706TX的机器加电不显,一长两短,打了三次的显卡还是没叼用,试试换了CPU,内存,又给BIOS放了电,还是没 ...

加焊内存潮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