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在制作中的电容点焊机,大家给点意见

楼主(2012-03-11):
正在做,大家给点意见,跟这图做,有什么改进,大家帮我下
这是正在做的,如图:

强人啊.

网友:
你这个是点焊机???

没有玩过这些东西

网友:
正在制作中,先上图让大家给点意见,少走点弯路

网友:
外面卖的成品电焊机是什么电路的?

网友:
看上去像放电容的 不是点焊的。。。弄个小镊子夹的就行了啊

网友:
1.电容的容量应该可以选择的,因为它反映了储存能量和释放能量的多少,对于不同厚度不同材质的焊接需要不同的能量,否则薄的会烧坏,厚的会焊不上,或者影响焊接质量。
2.焊头有平行和上下对焊的两种,都是紫铜的,头的大小选择也很重要,要配合电流的。
3.开关要允许大电流,并且不能在开关上产生大热量。
应该去参考一下成品电容电焊机,看他们是怎么选择这些参数的。

流过开关的电流不大,去3205的G,焊头用铬铁头或氩弧焊的钨针,试了再说
流过开关的电流是很小的。

网友:
  哇! 电容好多

网友:
这样做的可行性貌似不太高啊。建议还是弄个现有的成品,研究一下他们的结构然后再模仿个,效率会更高。

网友:
感觉不太好,电容+场效应管(还要散热器等金工件)成本不低,不如用个低压大电流的变压器来得现实。另,这些电容都不适合大电流工作。

网友:
试试看 焊下锂电池,可行的话,有空也来研究个

网友:
不如做个激光焊接机...

网友:
会不会爆炸?或者pcb被烧坏?

网友(2012-04-12):
电容不会爆,低电压,PCB,我用的是4平方的铜线,这些都不用考虑
怎么会爆炸呢?

网友(2012-03-13):
有什么好见意,等待大家的回复

网友:
现在牛人越来越多了!

网友:
做个记号,慢慢研究

网友:
期待你的试验效果,你使用的电容用在这里寿命短,内阻大;我建议你购买进口的法拉级电容,放电大,内阻小,淘宝有卖,也不贵。

网友(2012-05-03):
不错的东西 做锂电池必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