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516 开机掉电怪问题

楼主(2012-03-11):
这俩天都在搞这台机,头都搞大了。
刚开始开机挡73或7A就会掉了,偶尔接屏还会显下compaq的logo,但logo一过还是掉了。掉到待机还能再触发!这机是AMD独显的,我就先换了CPU试试,结果一样。然后我就打算换换内存看看,结果发现不上内存的话是不会掉电的!
我就想起以前修过一台HP的迅驰机器也像这样过了内存就掉电不上就不掉,刷bios刷好了。HP机的bios很容易出问题!
我就从官网下了bios刷过后还是一样!这下就纳闷了,难道还是桥的问题?这机一般都是坏北桥显卡的多,所以我还是从通病搞起,但看板每次都是过完内存快到显示或显示logo完后才掉的。感觉还是显卡问题,就先做了显卡。谁知道这显卡做完后这板干脆一次没不显过了,每次都是挡7A掉电不上内存就不掉。后来就慢慢的把显卡、北桥、南桥、I/O都换了还是一个鸟样!
实在不知道该从何搞起了????
求助!求助!

网友:
我有块515的板子,集成的,能用不,便宜给你。换过NB的。

网友:
厉害啊,南北桥显卡io都换过来了,这明显缺少电压或者电压偏低造成的故障啊,在整下去估计要换板了,呵呵,还差一样你没有干,就是加焊CPU座

网友:
靠!

靠!我乱搞也没搞死啊,你搞给我看看。我不是没学过,只是没学精。
我要的是讨论解决办法,不是屁话。
还有不要小看没学过笔记本维修的,老一辈的还不是这样走过来的。
狗眼看人低

楼主息怒 我网一的

网友:
amd的主板就是难修一些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看看温控方面,,,温控芯片取了在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