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u盘装系统

楼主(2012-03-11):
本人想用u盘装系统,不知怎么把系统放到u盘里,需要用到什么软件吗,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!

网友:
下一个老毛桃安装一下OK

网友:
需要修改过的系统,我有一个包。楼上说的那个是PE,不是系统

网友:
第一步:安装U盘软件,制作启动盘
第二步:把下载好的win系统文件copy到u盘里(一定要是解压好的)
第三步:重启进入BIOS设置成,u盘是第一检测启动顺序
第四步:进入U盘系统启动菜单,在盘符下输出安装命令就ok了

网友:
简单的用制作启动U盘的工具软件;复杂的就量产U盘,使U盘变成usb光驱和U盘,在量产时加上你需要的光盘镜像就可以了。我一般用量产工具,这样没有中毒的可能。

网友:
  下一个老挑  网上有教程的。。。很简单。。

网友:
四楼的朋友说得很详细啊,,毛桃是个不错的选择

网友:
U盘量产吧!

网友:
要做一个U盘启动啊 ,电脑要能支持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