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昂达9600GSO供电短路,求老鸟赐教维修恩路!

楼主(2012-03-11):
求老鸟赐教,有一块昂达9600GSO,插上附加供电,显卡和CPU风扇转一下,开不了机,显卡上的APM2509N或2506N烧了,更换过两回后,还是同样的效果,想求个维修思路,这到底是那块短路了,造成不断的2509N或2506N损坏。

网友:
一定要查电源IC,管坏很多引起IC坏的!

网友:
也有一块同样的显卡,问题和楼主一样,我换了IC还是不行

网友:
   肯定得先保证电路时正常的才能换,不然上几个少烧几个..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跟你一样的9600GT,换IC,全部场管换了都不行很郁闷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