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无待机维修

楼主(2012-03-11):
今天接一台T61客户说是怀疑昨晚电脑地下进水了。今天就不开机了。接机可调电源伺候,没待机。电流表0.00,又插一次电流跳变,Think pad LOGO显示之后进系统。(客户没看到)报客户主板有问题,要拆机检测,客户同意。拆机测量各测试点没明显短路,不过有进水痕迹,客户催,说自己有事。于是我就给客户说主板有进水,南桥烧坏了。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。(客户叫自己的妈妈,年龄大概六十多岁,一直看着我做事,看的我都不好意思,眼睛都不眨一下深怕我换东西)先处理好进水部位,接着上BGA烤板30分钟。拿下主板加电无一点反应。测量如图1。

   经过测试此管控制极的电压要比输入端低2V所以输出端一点电压都没有。追查下去,如图2 。结果是此线路断线,飞线问题解决。装机测试一切正常。等收钱!!!!!!!!!!!

网友:
小问题,幸好他老妈看不懂

网友:
既然有电压怎么会断线呢,是不是R630阻值变大了

网友A:
  请问楼主G级电压多少正常。 18V 不正常么。 怎么飞线了?  请求解释下。

网友(点评):
N沟道场管,G极高电平导通、

网友(点评):
这是N沟的MOS管 条件满足必须要UG大于US才能导通,不过像这个S1的驱动正常应该在24V左右,楼主测量为18V正常不应该叫断线,应该属于R630电阻变质导致的!

网友:
请问楼主这里明明是电池隔离管,如何关系到电源待机呢?

网友:
不知道该怎么评论,~!哎

网友:
看上去非常的专业的帖子。

网友:
不明白,G极断线怎么还能有18V的电压,此处电压要28左右才正常

网友:
断线了,G极怎么还有电压?纳伲!

网友:
对的,G极要比S极高5V左右才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G级电压多少正常。 18V 不正常么。 怎么飞线了?  请求解释下。

他的意思是Q7G极18V不能全部导通,需要20V的高电平,才能输出20V的电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他的意思是Q7G极18V不能全部导通,需要20V的高电平,才能输出20V的电压

断线了为什么还有18V的电压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线了为什么还有18V的电压呀

通过自身的PN结溢过来的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貌似很纠结啊!

网友:
楼主透露下 收了多少人民币!

网友:
虽然看得迷迷糊糊的
不过楼主思路还是挺好的
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,思路很好向你学习。

网友:
你也太能扯了,一个电池放电隔离管,而且还是次要的电池放电接口那边的,被你写贴子说成无待机了,太佩服你了,这样的G极断线能造成无待机吗???都拿图看看吧

楼上分析透彻赞

网友:
断线了,可电压还有18V,可能吗??